DIY萝莉pn有刷电调

楼主(2018-11-22):
第一次发帖,先做出来试试,后续改善散热

网友(2020-05-10):
感谢奉献,有程序更好喽

网友:
希望楼主能分享下电路图和固件

网友A(2018-11-22):
这种可以DIY大功率得吗?带2个775电机带负载那种。能不能行?

网友:
很工整哦  你做塔式 把电容卧倒下来可以降低点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DIY大功率得吗?带2个775电机带负载那种。能不能行?

往上堆MOS应该可以

网友:
怎么没有无刷的呢

网友B:
什么单片机控制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单片机控制的呀?

STC 15F10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DIY大功率得吗?带2个775电机带负载那种。能不能行?

带两个775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体积有点大,程序在那下的,还是自己写的?

网友(2019-09-14):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DIY大功率得吗?带2个775电机带负载那种。能不能行?

好像要做2路嘛?下面的怎么散热啊。。。最高能做多少a的电调?

网友(2019-12-29):
带刹车吗?

网友:
这个有点大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