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续航时间

楼主(2018-11-22):
请问多轴的续航时间跟飞控有关系吗?大疆lite和M同样的配置,只是飞控不一样,M的续航时间明显优于lite.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有些关系。飞控参数的优化会影响飞行矫正的力度进而达到延长续航的目的

网友:
跟电池也有关系的

网友:
没关系电池有关系飞控只是操控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关系。飞控参数的优化会影响飞行矫正的力度进而达到延长续航的目的

好的,明白了,就是说飞控越牛逼,续航会有些增加

网友:
电机,电调,电池,飞控算法,低kv,高a数,6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