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百元开源 ulrs 433增程 apm pix数传遥控一体

楼主(2018-11-22):
pcb尺寸:
2.4cm*4.5cm

功能:
1.增程   最远有40km+
2.apm pix地面站远距离数传神器  不可描述的算法处理数据  433Mhz无线传输   速度同USB

目前选择蜜蜂板  模块化  减少焊接  买少量元件焊上就行  减少工作量。
ulrs官方链接:http://www.itluxembourg.lu/site/apmplane/ultimate-lrs-mini/

bom表:

RFM23BP 433MHz  1W模块   *2
Arduino pro mini 5V 16MHz    *2
C1,C3,C5 = 0.1uF 0805
C2 = 100uF 3528
C4 = 10uF 0805
R1,R2,R3,R4 = 3.3K 0805
R5,R6 = 1K 0805
R7,R8 = 220R 0805
R9 = 2.2K 0805
R10 = 10K 0805
LED = 0805或3mm
SMA母RF连接器

零碎的加上邮费  100来块吧

成本:
RFM23BP 433MHz  1W模块   *2      单价40*2=80 元

Arduino pro mini 5V 16MHz    *2       单价10*2=20元

模块=100rmb
零碎+邮费=30rmb

我正在做,不定期更新。准备制板,欢迎上车。qq群

2018-11-23更新:
已经采购元器件和打板,等待到货。

补充内容 (2018-11-30 08:42):
2018-11-30更新:
元件前几天就到了 ,板子昨天才到。焊了两块 ,调试了下   就通了  。今天上机测试。   计划周末拉锯测试。

补充内容 (2018-12-17 16:58):
2018-12-17 更新:
一直没更新 是因为只有周末才能拉锯  上周拉了两公里  数传接收都稳定
  图传不行了  下周末换天线再拉锯测试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A:
神人高手,40KM+。不可思儀

网友:
上车报名

网友:
这个好不错,433 好像是管制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人高手,40KM+。不可思儀

老外 40km  确实做到了  海边  没啥干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外 40km  确实做到了  海边  没啥干扰啊

明白,,但这距离也小有航模飞到,,,。

网友:
大佬大佬

网友B:
百元是套的价格还是单片,不是说只能用60天吗?

网友:
太厲害了,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元是套的价格还是单片,不是说只能用60天吗?

套的价

网友:
牛逼,成本挺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元是套的价格还是单片,不是说只能用60天吗?

一套  不是60 是180天  是上位机是使用天数    但是这都不是事  有破解的开车!百元开源 ulrs 433增程   apm pix数传遥控一体 增程式电动车,增程器是什么,龙马增程器,电动增程器,增程电动车 作者:橡木盾 9459

网友:
这方案注定不远,电源太垃圾了

网友:
对我而言,这个帖子唯一的启示就是如何把排针型的arduino 变成邮票型的开车!百元开源 ulrs 433增程   apm pix数传遥控一体 增程式电动车,增程器是什么,龙马增程器,电动增程器,增程电动车 作者:lanse2pty 9995 开车!百元开源 ulrs 433增程   apm pix数传遥控一体 增程式电动车,增程器是什么,龙马增程器,电动增程器,增程电动车 作者:lanse2pty 8463 开车!百元开源 ulrs 433增程   apm pix数传遥控一体 增程式电动车,增程器是什么,龙马增程器,电动增程器,增程电动车 作者:lanse2pty 1656

网友:
可以做遥控增程?

网友:
上车报名    字数补丁报名

网友:
支持楼主的创新精神

网友:
自制增程吗?DIY好不好用

楼主:
遥控  数传一体   也就是接收机和数传集成的

楼主:
发射接收都是1w

网友:
我正在折腾openlrsng ,然后就翻到了你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套  不是60 是180天  是上位机是使用天数    但是这都不是事  有破解的 ...

那这个是牛逼的。破解了那就不限制,期待

网友:
吹牛,哪有40KM,我就上车,来看看你怎么失败。

网友:
先看看,到底能成吗

网友:
会不会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