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神18650组的4S4P完全可以爽飞

楼主(2018-11-22):
450四轴,总重量1700克,部分视线内航线部分悬停,续航40分钟以上,放电截止电压设置3.2V,电池微热,力神18650,单颗电芯2500mah,8A可持续放电,悬停电流不超过20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进口18650组成4S3P,索尼,三星,LG都有20A以上的电芯,重量完全可以控制在1800克以内,2216电机压力一 ...

明白。。千八克就好。。原来18650可 20A输出,现在才知  ,这不太认识,听人説有些会突然断电或虚标严重,应也是个别的。。。谢谢你的资料。。再多研究,研究

网友A:
如要加 云台图傳 会多二百多克,这电机,机架 应勉强了,,加小摄像头就好。

网友A:
是blue 450机架,只是带电池,千七克重,那电池最小重800克了,但超40分钟续航也很好,,我也45O架,带云台,图传,估算1.6千克左右,正在考虑那种电池续航,电池预算4-5百克重,楼主的资料好参考。

网友B(2019-01-25):
楼主4s4p起飞重量多重了
如果用4s4p的全新c6  18650会不会续航更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分享个链接呗,我的是980kv

我用的是群汐2216,还有飓风,恒力源都是专业电机厂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KV800的,高电压, 低KV值配大桨,续航保证

电机分享个链接呗,我的是980kv

楼主:
KV800的,高电压, 低KV值配大桨,续航保证

网友:
多少kv的2216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用啥充呢?

平衡充

网友C:
充电用啥充呢?

楼主(2018-11-22):
后又采用索尼C6拆机电池,12颗组建4S3P,卖家做好成品包快递总价220,9000mah容量,重量减轻180克,容量减少1000mah,实测留空时间40分钟,电压放到3.2,结论是国产力神性价比更高,但估计力神组成3P电流有点吃力,放电截止电压可能要抬高1V以上才安全,一组力神4S4P全包价格150

楼主:
要续航还是18650动力电池更耐久,同等重量比软包聚合物能量密度高出不少,最关键的是耐操,价格便宜,衰减后拆了还可以玩玩充电宝手电筒,或者做个备用电源,足够操个八百一千回合

网友:
你是厂家的吗?

楼主:
找淘宝买家组的

楼主:
淘宝交易记录,第三组还在路上,三星30Q组的4S4P,双十一快递爆仓,8天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lue 450机架,只是带电池,千七克重,那电池最小重800克了,但超40分钟续航也很好,,我也45O架,带云台 ...

电池788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lue 450机架,只是带电池,千七克重,那电池最小重800克了,但超40分钟续航也很好,,我也45O架,带云台 ...

我的2216电机,1145桨,参照力效表,1700克悬停,电机输入电流在4.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要加 云台图傳 会多二百多克,这电机,机架 应勉强了,,加小摄像头就好。

用进口18650组成4S3P,索尼,三星,LG都有20A以上的电芯,重量完全可以控制在1800克以内,2216电机压力一点不大,不会超过4个电机总拉力的40%,而续航也能达30分钟

网友D:
这个场地有点眼熟,楼主哪里的?

网友:
有淘宝店没。。。。。。。。。。。。

网友:
18650电池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场地有点眼熟,楼主哪里的?

是不是感觉像模拟器里面的场景啊,这是上海郊区一块小型绿化场地

楼主:
今晚快递把用三星30Q拆机电芯组的4S3P送来了,测了一下输出总线内阻,17.8毫欧小于力神4S4P的21毫欧,输出能力就更没问题了,容量则是12000mah比力神多了2000mah,续航有望超过50分钟

网友E:
6S10000要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S10000要多少

2500mah一节的电池四并才是10000mah4并6串,24节18650可以组6s10000mah

网友:
还是不要买力神的好,贵有贵的道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晚快递把用三星30Q拆机电芯组的4S3P送来了,测了一下输出总线内阻,17.8毫欧小于力神4S4P的21毫欧,输出 ...

更正一下,是三星30Q组的4S4P,单颗电芯容量3000mah,4P就是12000mah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500mah一节的电池四并才是10000mah4并6串,24节18650可以组6s10000mah

大概多钱

网友:
18650,电动车都在用,设计上肯定是有他的可取之处

楼主:
国产的建议用力神2500mah动力电芯,单颗价格7.5左右,有些淘宝卖家可以帮点焊,进口的拆机电芯容量高电流大前提是买到正品,索尼,三星,LG都有,全新的价格太高没什么性价比

网友G:
请教下这种组好的电池要用保护板吗,充电是用专用充电器吗?如果不带保护板如何平衡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这种组好的电池要用保护板吗,充电是用专用充电器吗?如果不带保护板如何平衡充电

和软包聚合物一样,出平衡线,不用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概多钱

淘宝上有3400mah的3并6串18节就可以了20元一节.360元总共11200mah6s,850克

网友B:
18650对罗盘干扰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对罗盘干扰情况如何,

目前看来还没影响,用的哪吒飞控

网友:
18650会干扰罗盘吗?

网友H:
用力神的在满油门情况下怕是电池会扛不住吧,c6用过,应该没问题,毕竟最大30a的持续电流,但是大电流放电下来,c6的温度也会很高的,貌似测得温度会接近60度,摸上去会烫手。用穿越机220测的,1p3s,悬停在15分钟以上,但是温度确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力神的在满油门情况下怕是电池会扛不住吧,c6用过,应该没问题,毕竟最大30a的持续电流,但是大电流放电 ...

1P是比较吃力的,力神至少要3P以上,C6组的4S3P放到3.2下来,电池稍有发热,穿越机又比较暴力吃电流不像四轴机比较温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1P是比较吃力的,力神至少要3P以上,C6组的4S3P放到3.2下来,电池稍有发热,穿越机又比较暴力吃电流不像 ...

        大一点的飞机用18650电池肯定没啥问题,因为可以通过并联减少单个电池的电流,飞行时间固定翼可以达到一两个小时,多旋翼可以达到30分钟左右。但是小轴距的飞机如果能够用上18650电池的话,续航时间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我用tello做个实验,可以把18650电池带起来。它标配的电池是1S1100ma,如果改成一节18650电池的话,那就是1s3000ma了,那续航提高一倍应该不是问题啊,二十多分钟接近半个小时的续航时间,对对这种小轴距的多旋翼而言,就可以在很多地方投入实用了。
   所以我现在在考虑在小轴距多旋翼飞机上使用18650电池,看能把续航时间做到多少。

楼主:
我原先4s5200mah续航22分钟,算下来电流16a左右,电池放电倍率其实只有3c,因此决定用动力18650实践,理论上5c倍率的18650足矣胜任,通过并联容量增加放电能力也成倍增加,只要是正品5c以上18650并联到6000mah以上,电流就有持续30a能力,飞多旋翼是没有问题了

楼主:
目前最牛逼的18650是索尼的c5a,2600mah可35a放电,小轴距上面如果2s2p电流足够了

网友:
450用那种

楼主:
某宝搜 BlueX450四轴机架

网友A:
用18650三星30q,或35e 组4S3P 那种会续航好呢。。30q内阻小 放电大,35e 就放电小,但容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8650三星30q,或35e 组4S3P 那种会续航好呢。。30q内阻小 放电大,35e 就放电小,但容量大。。

这个最好结合机器重量,如果带的装备多电流就要求大一点,反之则轻装上阵容量更大续航更长,35E算不上真正的动力18650

楼主:
我用30Q组的4S4P,飞机1700克总重,很轻松放电到3.1落地,续航45分钟,如果4S3P则电池重量减轻了180克,容量减少3000mah,用索尼C6组的4S3P续航也超过38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最好结合机器重量,如果带的装备多电流就要求大一点,反之则轻装上阵容量更大续航更长,35E算不上真 ...

对的,你的资料与我估算接近。。。我拍了个折叠架520mm,和我的飓风2810电机。。。加云台图传+4S3P 600g  30q 9000mh  估计全重2kg左右,,,,,,。。。那应大约有30+ 分钟续航了。。不错,不错,,谢谢你的资料。。也可+多一P电池12000mh

网友A:
现在的一些18650 好处是重量轻和放电足夠。。比起一般航模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你的资料与我估算接近。。。我拍了个折叠架520mm,和我的飓风2810电机。。。加云台图传+4S3P 600g   ...

你这个轴距和动力完全应该12000MAH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一些18650 好处是重量轻和放电足夠。。比起一般航模电池。。

要求高的暴力FPV飞行估计比较吃力,航线飞行或者航拍,动力18650是绝对可以胜任的,相比较软包电池,同等质量18650容量更大,且耐操不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高的暴力FPV飞行估计比较吃力,航线飞行或者航拍,动力18650是绝对可以胜任的,相比较软包电池,同等 ...

是的,完全同意。。听说新出的一些也加大电流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交易记录,第三组还在路上,三星30Q组的4S4P,双十一快递爆仓,8天还没到 ...

能带云台这些吗?

楼主:
带不带云台跟用什么电池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I(2018-12-23):
这是源谷家的450机架?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源谷家的450机架?好用吗

正是他家机架,空间布局可随意,悬挂大容量电池也没问题,机架整体强度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他家机架,空间布局可随意,悬挂大容量电池也没问题,机架整体强度不错

可以,看你这么说了准备买一个

楼主(2019-01-25):
引用 网友B:
楼主4s4p起飞重量多重了
如果用4s4p的全新c6  18650会不会续航更长一点

起飞重量1.7公斤左右,c6放电能力有30a,但是容量和三星30q一样,都是3000mah,续航基本上不会差太多,新的c6价格太高不如买软包聚合物了,而且新的假货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1.7公斤左右,c6放电能力有30a,但是容量和三星30q一样,都是3000mah,续航基本上不会差太多,新的 ...

不含电池,800g?
用哪种18650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含电池,800g?
用哪种18650最好

最好肯定是c6

网友(2019-06-26):
求c6 220的链接

网友:
大佬我想请问下你组的4*4 p的力神用的什么尺寸,我也想来个一样的,飞450

网友(2020-02-22):
6S10000要多少钱呢?

网友(2021-01-05):
看帖学习,回帖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