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刷的V2,主控正常,USB连电脑,连未知设备都不显示,怎么办?

楼主(2018-11-22):
试了很多方法,改年份什么的等等,都没用

网友A:
数据线换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换根

换过了,相同的线,台式机可以用,笔记本连未知设备都出不来,晚上换个好点的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脑。。。。。。。。。。。。

台式机可以调参,但是想把笔记本上的弄好,调参方便携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过了,相同的线,台式机可以用,笔记本连未知设备都出不来,晚上换个好点的线试试

笔记本电脑有些Usb口电压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有些Usb口电压不足

啊?其他飞控,U盘什么的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其他飞控,U盘什么的都可以用

我之前的Pix飞控也有类似的情况,瞎弄给弄好了,就是降落的时候慢慢的收油门,最后到30%左右直接就栽下来炸了

网友C:
用的原装的LED模块接的电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原装的LED模块接的电脑么

不是,但是相同的LED模块和线,在台式机上可以用

网友D:
你买个大疆的usb调参模块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原来也是那样连不上,现在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个大疆的usb调参模块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原来也是那样连不上,现在没问题了

人家自己做的模块会有兼容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人家自己做的模块会有兼容问题?

我原来就是买的自己做的那个不行兼容会有问题还容易坏,所以我才买的大疆的调参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就是买的自己做的那个不行兼容会有问题还容易坏,所以我才买的大疆的调参模块

确实,我插了10次左右母头就掉下来了,我自己飞线接好将就着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我插了10次左右母头就掉下来了,我自己飞线接好将就着用

所以说换大疆的吧!质量来说最起码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换大疆的吧!质量来说最起码有保障

暂时先用着吧,感觉还要买数传,云台,是个大坑

网友D:
是啊太费钱了玩这个不炸鸡还好炸鸡以后不一定摔坏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太费钱了玩这个不炸鸡还好炸鸡以后不一定摔坏哪

嗯,就怕炸机和放生,砸到人也不好,我就在视距里飞

网友E:
楼主打算买什么样的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打算买什么样的数传?

433,或者wifi的,还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