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电脑调参识别不到GPS

楼主(2018-11-23):
万能的大神们帮帮我吧!原来的gps转换头坏掉了买了个插头以后回来换上连接电脑识别不到GPS,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也不知道是转接板坏了还是GPS的原因,有知道这个的模友吗?转接板那个蓝灯一直闪不接GPS也是这样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闲鱼,青岛那个哥那里买的?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个模块,蓝灯要一秒一闪才行,但是我换了好几个GPS都不行,M8N,6M的,都用不了,还是买了个naza,原装GPS,就可以用了,你这个GPS之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个模块,蓝灯要一秒一闪才行,但是我换了好几个GPS都不行,M8N,6M的,都用不了,还是买了个na ...

之前能用啊,有次炸鸡以后掉下来以后把线打烂了然后我换了个线就不行了,我估计是GPS跌坏了这种的配件直接不好用还是直接换大疆的比较好质量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青岛那个哥那里买的?

不是啊安徽那个买的,我听说安徽那个人品不咋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能用啊,有次炸鸡以后掉下来以后把线打烂了然后我换了个线就不行了,我估计是GPS跌坏了这种的配件直 ...

蓝灯快闪是线序不对,tx,rx,罗盘的两根线换着试试,但是正负极线千万不要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灯快闪是线序不对,tx,rx,罗盘的两根线换着试试,但是正负极线千万不要接错!

那个转接板的线我没动,就是GPS连接转接板的那个线坏了我换了哪个是罗盘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灯快闪是线序不对,tx,rx,罗盘的两根线换着试试,但是正负极线千万不要接错!

不接GPS也快闪是怎么回事,接了也是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GPS也快闪是怎么回事,接了也是那样

没接线,线序错了都等于没接,你加我QQ,1980661634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安徽那个买的,我听说安徽那个人品不咋滴

来青岛这个哥这里咨询下,他应该会不吝赐教

网友C:
v2飞控用在860轴距,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v2飞控用在860轴距,稳定不

不知道没用那上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线序可我一点都不想告诉你!你个渣渣

无所谓的最多就是再重新买个GPS,你的信誉确实真的不怎么样,好多人都反应你,咸鱼骗子一点都没错

网友E:
这是什么gps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gps

这个是大疆的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gps好像是悟2的

网友E:
我也想买一个给naza用  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买一个给naza用  怎么改?

买个转接板配个线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个转接板配个线就行了

嗯  谢谢  有接线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谢谢  有接线图吗

没有,我买的gps上带的线和它配套的你买GPS应该都带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要看看模友之吧谁还敢帮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

我不想和你一般见识,你还有理了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还不知道吗?你那些烂东西我都拆下来了你把我的东西给我寄过来,别在这给我逼逼你这个狗娘养的非把别人逼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要看看模友之吧谁还敢帮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

你真的很可笑好多人都反应你到底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没有反应我的。因为你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年轻人别这样你的路还很长,你在航模界算是臭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之前能用啊,有次炸鸡以后掉下来以后把线打烂了然后我换了个线就不行了,我估计是GPS跌坏了这种的配件直 ...

原装的搜星慢,而且搜星还少,我用apm m8n就挺好的,搜星块,定点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装的搜星慢,而且搜星还少,我用apm m8n就挺好的,搜星块,定点效果好

需要转接板或者别的吗?我的大概是gps坏了m8n不是有好几种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转接板或者别的吗?我的大概是gps坏了m8n不是有好几种是吧

我那个就是普通apm飞控的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