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求教一下pix飞控可以不用gps飞固定翼吗,怎么调试!!

网友A:
好像只能用增稳了,还不如随便买个固定翼飞控,不装gps飞固定翼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用增稳了,还不如随便买个固定翼飞控,不装gps飞固定翼没多大意义

不用gps的话怎么解锁啊,自检过不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固定翼的飞控,把pix换给我

那我飞多轴的时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飞多轴的时候呢!

你飞固定翼没准飞丢了,再飞四轴还是要再买的求教 固定翼,飞控,GPS,PIX 作者:zxw781 693 求教 固定翼,飞控,GPS,PIX 作者:zxw781 2406 求教 固定翼,飞控,GPS,PIX 作者:zxw781 474

网友:
还不如不装飞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gps的话怎么解锁啊,自检过不去啊!

可以关闭自检。

网友:
没有GPS的飞控,基本没有什么用啊。

网友:
要不然我150包邮卖给你个GPS好了,雷讯的M8N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x接惯导可以不用gps

怎么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关闭自检。

怎么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关闭自检。

怎么关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关闭啊

百度上有方法,你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