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刷INAV用R9MM使用F.PORT协议链接飞控的设置

楼主(2018-11-23):
F.Port是FrSky与Betaflight合作开发的一个新协议,它比现有的协议有不少的改进,具体可以看这里:The FrSky FPort Protocol

由于可以一个条线既能实现接收又可以进行遥测,可以省下F4上的一个串口,感觉还是不错的,本身我使用的是R9MM接收机,官网查了一下,有支持F.Port的固件,所以想试试这个新协议,网上搜了一下,由于是新协议,资料比较少,并且都是与Betaflight相关的,看到INAV是支持的F.Port的,但是没有说明,只能看Betaflight的官方Wiki了,折腾了两小时,终于设置好了,其间踩了几个坑,在这里分享一下设置方法。

1.接收机升级固件

接收机需要升级到F.Port固件,具体方法就不说了,网上很多教程,我是参考这里的方法:FLASH FRSKY RECEIVER

另外固件的下载地址在这里:R9 MM

2.接线

接线这一步踩了不少坑,首先参考:The FrSky FPort Protocol

按照这里说的方法,F4需要连接未倒置的SmartPort接口,连接到飞控的任意UART_TX都可以,参考R9MM的手册,原来的SmartPort就是未倒置的,但是连接上按照说明设置后一直无法成功,后来多方翻找资料,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原来R9MM手册里标识的"inverted s.port"才是真正的“未倒置”的SmartPort,具体看这里:UNINVERTED SBUS AND SMART PORT ON FRSKY RECEIVERS

原话是

R9 MM is a new version of the R9 Mini. The only difference is now the R9 MM has an “uninverted” SmartPort output you can easily access (but Frsky call it Inverted S.Port so don’t get confused!). It replaces the SBUS_IN pin.

所以需要将R9MM的"inverted s.port"端口,连接到F4飞控的UART_TX端口,如下图:

3.飞控配置
首先需要将接收机的模式设置为串行接收机,并将协议设置为FPort:
然后配置端口,将需要连接接收机的端口的Serial RX勾上:
最后需要在CLI中对串口进行设置,在CLI中输入: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N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输入save保存

设置完成之后,打开INAV Configurator中的接收机界面看看有没有设置成功,然后在遥控器的TELEMETRY重新发现一下传感器,如果都OK,那么就算设置好了。

端口配置

接收机设置

网友(2019-09-13):
楼主请问可以用UART6端口接吗,  1和3都用了

网友(2019-03-08):
我的r9mm接了,也没有反应,还是端口设置问题,用gps和罗盘,端口不够用啊

网友:
怎么改回去,今天想用回sbus没反应

网友(2018-12-21):
这办法对mini用户一点用也没有 因为mini没有反向sport 你这么接了也不会启动的

网友:
是不是用了fport就不需要再接sbus了

网友:
不错不错,等入手了试试

楼主:
为啥编辑的链接都失效了?谁知道咋回事呢?

网友:
虽然我没有但是赞一个

网友:
遥控器上面能看到什么回传信息

网友A:
用了这几个口,GPS又该接哪里呢?

网友A:
F4V3飞控的UART1  UART3  UART6这3个端口分别对应飞控板上哪3个针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这几个口,GPS又该接哪里呢?

FPort只占用一个串口,即可实现接收又可实现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V3飞控的UART1  UART3  UART6这3个端口分别对应飞控板上哪3个针脚哦?

仔细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图

楼主,我知道你是把R9MM接在UART1口上(实现接收机和遥测2个功能,又只占用一个UART口),UART1的左侧就是UART6,这2处我都找到了,但是UART3在板子的哪个位置呢?

网友A:
楼主,R9MM接收机升级F.PORT固件的具体方法,你还是不吝赐教一下吧,这步很重要,坛子里用R9MM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图

楼主给一下刷F. PORT的教程链接吧

网友:
太好了,这样就可能空出一个端口出来装空速计/罗盘了,感谢楼主的分享,请楼主重新pm下相关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R9MM接收机升级F.PORT固件的具体方法,你还是不吝赐教一下吧,这步很重要,坛子里用R9MM的挺多的

FrSky接收机刷固件教程
https://oscarliang.com/flash-frsky-rx-firmware/

楼主:
不知道为啥附加到文字的超链接全部都失效

The FrSky FPort Protocol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The-FrSky-FPort-Protocol/

FLASH FRSKY RECEIVER
https://oscarliang.com/flash-frsky-rx-firmware/

UNINVERTED SBUS AND SMART PORT ON FRSKY RECEIVERS
https://oscarliang.com/uninverted-sbus-smart-port-frsky-receiv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知道你是把R9MM接在UART1口上(实现接收机和遥测2个功能,又只占用一个UART口),UART1的左侧就是U ...

UART3与I2C共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UART3与I2C共用

楼主你把R9MM成功刷成F.PORT固件时(就是遥控器writing的进度条走完时),遥控器屏幕上有没有什么提示?会不会显示“刷写成功”之类的提示??另外,听说刷了FCC版本的F.PORT固件,发射功率会有1W?盼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R9MM成功刷成F.PORT固件时(就是遥控器writing的进度条走完时),遥控器屏幕上有没有什么提示?会 ...

好像没有刷写成功的提示,因为我没有一直看着,刷写完之后我看到返回到原来选择固件的界面了,中间有没有提示又关掉了确实没注意。
F.Port接收机的协议的,发射功率取决于发射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刷写成功的提示,因为我没有一直看着,刷写完之后我看到返回到原来选择固件的界面了,中间有没有 ...

我昨晚刷了,我一直盯着遥控器屏幕的进度条,writing结束后,遥控器屏幕直接跳回到选择固件那个页面。看来应该是刷写成功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刷写成功的提示,因为我没有一直看着,刷写完之后我看到返回到原来选择固件的界面了,中间有没有 ...

对了,刷写时,是接R9MM那一排5根针的中间那3根吧?

网友:
不懂,但是觉得好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刷写时,是接R9MM那一排5根针的中间那3根吧?

是的,注意遥控器的电压,X9D的外置模块接口是输出的电池电压,如果电池是超过10V的,需要外接降压后再连接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注意遥控器的电压,X9D的外置模块接口是输出的电池电压,如果电池是超过10V的,需要外接降压后再连 ...

我的电池是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