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机ts832

楼主(2018-11-23):
这个电位器是干嘛的有知道的吗10k的电位器

网友A:
这个是音量调节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音量调节电位器!

嗯我也试过了买的输出12v时间是输出15v还多然后去调也没反应谢谢指点

网友(2019-01-22):
估计不是调节频率的就是调节功率的。

网友(2019-05-19):
你先记录阻值然后再去调了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