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F4飞控的给指点指点

楼主(2018-11-24):
玩穿越入手一块F4飞控用地面站刷了固件没问题,可是调参连接不上,电脑识别了飞控却没有飞控的端口,哪位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有些win7系统识别不出来驱动。在win10安装f4驱动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win7系统识别不出来驱动。在win10安装f4驱动包就可以了

win10系统也连过也识别不了

网友:
驱动人生试试

网友:
你这种已经可以连接了吧…我的F3也是这样的,连接旁边两个框,插上飞控就变一个了,直接点连接

楼主:
驱动都装好了,也能刷固件。就是调参进不去,电脑也识别飞控了。郁闷中。

网友B:
你是不把usvp关了

网友C:
再刷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把usvp关了

请问usvp是什么,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刷一遍

刷过几次了,能刷就是调参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把usvp关了

搞定了,是虚拟端口VCP的问题,f4的驱动跟f3完全不同。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C:
那就刷老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刷老版本试试

搞定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

啥原因啊,我好想知道

网友:
就是说说啊

网友:
不知道
就是说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原因啊,我好想知道

f4飞控需要安装虚拟串口驱动这个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