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会调pix的大神

楼主(2018-11-24):
求大神帮忙远程调下pix,您远程控制地面站软件,我来操作飞行器和遥控,小白实在搞不好,油门线性也有问题,最好把pid也帮忙搞一下。小弟感激不尽,送一块apm飞控和GPS

网友:
自动调参

网友A:
要是在一个地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在一个地方就好,

哈哈哈,可惜不是

网友B:
正常默认的pid就可以使用,问题不大,曲线也不用修改。建议新手先使用默认值,正常飞行没问题的,等熟悉了以后,对飞机操控,pid含义有深刻理解了以后,再慢慢调整这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默认的pid就可以使用,问题不大,曲线也不用修改。建议新手先使用默认值,正常飞行没问题的,等熟悉了 ...

好的谢谢,我昨天调完了,但是现在掉高有点严重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昨天调完了,但是现在掉高有点严重什么原因

气压计不稳定,pix一些简化版使用的气压计不好,不太好解决。另外检查一下气压计上有没有覆盖黑色海绵,防止阳光直射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不稳定,pix一些简化版使用的气压计不好,不太好解决。另外检查一下气压计上有没有覆盖黑色海绵, ...

我拆开看过,有一块海,哪里应该就是气压计,但是海绵不是黑色的是有点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