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次的炸机灰都不剩,这次准备飞个小胖

楼主(2018-11-24):
小胖拉出来飞,听说是神机,我看看高原行不行

网友A:
你那边是高原地区,用900kv搭配11寸桨可以获得更好的效率。空气稀薄宜用大桨、动力损失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边是高原地区,用900kv搭配11寸桨可以获得更好的效率。空气稀薄宜用大桨、动力损失比较少。 ...

用的2814Kv1100   10寸桨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从头再来

网友:
楼主最后还是炸鸡了

网友:
不修了,飞十个飞起来一个,飞起来一个都是成灰

网友:
起来一个都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