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14高频头电源控制方法

楼主(2018-11-24):
NV14自从用了xjt高频头以后,这个耗电量啊,,几乎飞一次就要冲一次,,x9d是可以直接在遥控器设置菜单里关闭高频头供电的,nv14就没,,希望厂家可以加上,这种开关电路好像也不难啊,就是要跟软件配合起来,不扯了,直接上我的方法,拆机找到副pcb上高频头的电源走线,将其刮断,露出铜箔,在刮断的两段焊上一个开关然后拆一个背面的回弹开关,作为高频头供电开关,如图

楼主:
对了,在这里赞一下富斯,这个控真的是做得严丝合缝,做工精细啊国产良心

网友A:
兄弟,NV14能显示RSSI吗?

网友:
飞的时候碰到开关是不是要gg

网友:
你还真舍得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NV14能显示RSSI吗?

是这样,这个回传问题我问过富斯客服 他们说硬件已经支持了就是等后期软件完善 听说这个月是要放个固件出来  多关注一下富斯群里

网友:
软件可以解决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这个回传问题我问过富斯客服 他们说硬件已经支持了就是等后期软件完善 听说这个月是要放个固件出 ...

请问福斯群 群号是多少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福斯群 群号是多少呢 。

欢迎加入富斯模友群,群聊号码:208592377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加入富斯模友群,群聊号码:208592377

谢谢分享。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这个回传问题我问过富斯客服 他们说硬件已经支持了就是等后期软件完善 听说这个月是要放个固件出 ...

大哥给个福斯群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给个福斯群号

欢迎加入富斯模友群,群聊号码:208592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