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电池处理

楼主(2018-11-25):
请问各位废旧的电池都是怎么处理的,为了保护环境不会直接扔掉吧?

网友:
有专门收航模锂电池的,和铜一个价

网友:
说一大堆,最后还是扔掉

网友:
关键是想卖掉快递又给寄

网友:
同疑惑,我丢了好多了

网友:
直接扔垃圾桶就行了!不用担心太多

网友:
街上的垃圾桶有分类的,可回收,不可回收,烟蒂,电池

网友:
有人回收的

网友(2018-12-29):
量量还有能用的不,攒起来再焊一块备用

网友:
拆了,把好的电芯留下,坏的扔了

网友:
为了避免火灾,将废旧电池用盐水浸泡一上午,然后捞出来扔掉分类垃圾箱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