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求助】固件和源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1-26):
冒昧的问一句
固件和源码有什么区别
勿喷

网友A:
固件是源码经过编译过后生成的目标程序,是二进制代码,源码就是看的明白程序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源码经过编译过后生成的目标程序,是二进制代码,源码就是看的明白程序代码…

那给单片机输入的是源码还是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给单片机输入的是源码还是固件

固件是源码编译而成的机器执行的代码,所以肯定是固件了。要用特定程序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是源码编译而成的机器执行的代码,所以肯定是固件了。要用特定程序写入。

可以分享一下编程软件吗?
萝丽大神的要密码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给单片机输入的是源码还是固件

固件!一般为bin或hex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一下编程软件吗?
萝丽大神的要密码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M6w38m0FUeN6sweymdEPg 提取码:j23w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固件是源码编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源码经过编译过后生成的目标程序,是二进制代码,源码就是看的明白程序代码…

就是说固件是给机器看的 源码是给人看的 可以这么理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固件是给机器看的 源码是给人看的 可以这么理解么

源程序是人写的!经过编辑器转为二进制的机器码(固件),为单片机可识别执行的固件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一下编程软件吗?
萝丽大神的要密码下载

现在没有啊,网上应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啊,网上应该很多

我看见网上的都是英文的
看不懂

网友:
其他不懂拿单片机来说,固件是hex文件,源码是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