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打到某个位置不动

楼主(2018-11-26):
飞机能保持高度不变
这是怎么弄?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A:
得用飞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飞控呀

什么飞控?

网友:
遥控器油门都不动

网友:
描述不清楚

网友:
设置定高啊 你什么飞控

网友:
你玩儿的是固定翼呀还是多旋翼呀?还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