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俩便宜图传,分析一下原理和图传里的猫腻

楼主(2018-11-26):
一个是创兴科的600mw图传,还有一个是杂牌2w图传。
为什么说有猫腻呢,下面介绍一下,这俩图传都是几年前买的了,当时买的时候只看功率,所以自然就是功率越大越好,买第一个600mw图个便宜,用起来效果自然不多说了,一百多米就全是雪花啥也看不见了,朋友200mw穿越机上用的信号都比我的600mw强,于是买了第二个2w图传,第二个比第一个强了一点,但是也就不到就全是雪花几乎没信号了,按照道理来说2w功率一公里就是小意思。问卖家买家说天线还有电磁环境影响也是很大的。我测试是在学校搞的,一公里满屏雪花,学校有干扰可以理解,于是我寒假回老家飞四轴拉距,各种棒子蘑菇头都试了结果也是一公里的样子就满屏雪花了。后来就扔那落灰了,对fpv也没兴趣了,直到最近我把它俩又翻了出来。给他俩拆开做个体检,不拆不要紧,一拆猫腻都出来了,之前看一个帖子说图传虚标,现在我是真的信了,下面看图。
这一张创兴科600mw这里面的功放是rtc6659(天线旁边那个黑色方块)。
百度文库里的芯片资料,发射功率是22dbm大概是158mw,600mw实际只有158mw。。。。。。
再来看看2w图传吧
天线旁边的那个就是功放,5004l
5004l芯片资料上标的26dbm,26bm大概是400mw。
两瓦功率实际只有400mw,这就解释了为什么2w只有一公里左右,600mw为什么只有一两百米的问题了。
要是觉得自己的图传距离特别短别再怀疑是天线或者干扰的问题了,功率就是正义,动手拆开看看吧。不用担心拆坏了,图传可没那么娇贵。跟天线连着的那个芯片就是功放,看看什么型号到百度上查一下芯片资料看看功率是多少。
千万不要图便宜买这种垃圾虚标图传。记着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我也是TS 832 发射接收都是蘑菇头,1.2公里轻微雪花。

网友:
我擦 估计我那收的也是假货 以为是用的多了衰减了 现在才知道真相

网友:
图挂了吧  看不见

网友A:
帮我看看我的标600的

网友:
这图传好歹没把芯片型号磨掉。
我记得三四年前的图传都是默认磨芯片的,不光型号不知道,烧了没法修,而且给你用上拆机芯片你都没办法。

网友B:
我欧姆威1w,鹰眼旗舰,全原装天线棒子,1.5公里偶尔有点雪花,结果at9s倒先失控

网友:
我的一个创兴科200mw 棒子对棒子 600米 买这玩意看脸。假的太多

网友C:
200毫瓦的ts582312公里路过

网友:
我前年也买了个创新科的2W图传,也是一塌糊涂!还不如我的熊猫图传!被坑了

网友D:
600的5828最远到过5K

网友:
假货真是太坑爹了

网友:
不懂,但是觉得好牛B

网友:
这个图传也是标2w的,我飞过30没到极限

网友:
熊猫的600mw都飞过10km

网友:
膜拜 沃德832也是100米雪花

网友:
学习了,谢谢!往后要睁大眼睛

网友:
学习了 我说怎么距离那么近 原来猫腻在这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00毫瓦的ts582312公里路过

你用的什么天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00的5828最远到过5K

请问你用的什么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用的什么天线?

发射枫叶蘑菇,接收枫叶14小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天线?

枫叶天线

网友:
我才买了TS832,然后找了半天才发现两个坨坨是按钮。。。。。。开始以为是电感。。。

网友:
黑心商家

网友:
二手的200mw,发射接收全是棒了天线,地面拉距一公里以上没有雪花。

网友:
非常实用,受教了

网友:
虚标严重啊

网友(2019-01-06):
ts832,枫叶棒子,小平板,10km无压力

网友:
真的要远的话,可以用1.2G甚至800M以下的,那个波长长,绕射能力强,别说天上,就算在地面也能传个几公里,缺点就是及时性差一点,还有就是非民用波段容易闯祸

网友:
好担心我的8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我看看我的标600的

跟我2w用的同款功放管,应该有600

网友F:
还需要牛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需要牛币吗?

还需要牛币吗?

网友:
实在是无奈  来水一个评论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欧姆威1w,鹰眼旗舰,全原装天线棒子,1.5公里偶尔有点雪花,结果at9s倒先失控

哈哈哈哈,后来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哈,后来怎样

用精灵找了几个小时

网友(2019-02-17):
我的200mw加个2db的棒子天线,一公里之内一点雪花没有。很清晰。

网友:
这个假货太多,你用的什么天线?

网友:
有没有能插数字式摄像头的图传求推荐 芯片是mt9v032

网友:
标的数值为了好看一般是P1db点 就是过了30dbm就进入功放的非线性区了
手册里的数据如果是ofdm+高阶调制啥的 功率要主动下降防止进入非线性区 就有了26dbm
evm不能太高了

网友:
看看直接买最低功率的假货几率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我看看我的标600的

差不多,我搜了一下,这个功率能达到 26dBm,30dBm差不多1W,这个600mw应该没毛病吧。请专家鉴定。

网友(2019-03-26):
不是这样算的,元器件都有额定性能指标,但也不排除,用增加外围元件,加大电压等方式 提升功率的用法。
不是看标号就决定的,,,
电脑还上的CPU,还有稳稳的超频使用的不在少数。 加强散热的情况下,能工作稳定 。
无器件的性能和效果, 在用料上和产品设计 上,也各有不同。

网友:
现在假货太多真是害死人

网友(2019-05-04):
产品的性能大部分时候跟价格成正比

网友:
多谢楼主,水一个!

网友:
国内环境太坑,购买时擦亮眼睛

网友:
学习了,图传的水也这么深呀

网友:
图传感觉有点难做啊

网友(2019-07-01):
这个是什么牌子来的?以前用来飞六轴,也是100米雪花无法分辨图像。

网友:
有条件换个天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