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穿越机Qav250悬停抖动,求解

楼主(2018-11-26):
用mini APM装了一架qav250玩,飞航线,跟拍,自动起飞降落都没问题,就是悬停的时候横滚方向一直在抖动,但是如果朝前后左右飞则没有抖动,悬停的PID参数中的P从1降到0.75还是有明显的抖动,D值已经是0了,要如何调参才能让横滚不抖啊,请2大神指教,感激不尽。
另外起飞的时候明显朝后飞,因为电池安装的位置靠后,无法做到完全在重心上,每次要手动修正,这个如何调整比较好啊

网友A:
你说的抖动是画面抖动 还是 肉眼看到机身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抖动是画面抖动 还是 肉眼看到机身抖动?

肉眼能看到明显的横滚抖动

网友A:
能看到的。就是低频。低频抖动。应该是增加PID的量。而不是降低,高频的震动。翁翁响那种才是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的。就是低频。低频抖动。应该是增加PID的量。而不是降低,高频的震动。翁翁响那种才是降低 ...

怎么增大PID的量,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A:
看是横滚还是俯仰。。想确定。然后。P增大。。相对的D也增大一点。。I通常不动。慢慢一点一点尝试。。具体要增加到多少。只有尝试过。才知道,开源就是这样。必须一点一点去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横滚还是俯仰。。想确定。然后。P增大。。相对的D也增大一点。。I通常不动。慢慢一点一点尝试。。具体 ...

说一下我调参数的过程,还请指导
1.默认的loiter参数,P调小,D和I不动,横滚逐渐减小,P从1.0减到0.4,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横滚抖动
2.增加D值,从0逐渐加到0.003,横滚抖动明显减小,但还是有细微的抖动

还能进一步优化吗?

网友:
P和D要配合。不能单独调。不然你调好P。一动D。P又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