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回中油门的进

楼主(2018-11-26):
大佬们,油门改回中飞控设置好是不是就能推油门上升,拉油门下降,送手悬停,用定高模式飞,航拍的话用定高模式好一点,自稳模式对我来说太猛了。

网友:
应该是吧,玩具四轴是这样,这两天也在看这个飞控的说明看的一头雾水啊

网友:
应该是吧

网友A:
大疆就是油门自动回中是 定高,油门向上 上升,油门向下  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就是油门自动回中是 定高,油门向上 上升,油门向下  下降

好的谢谢

网友:
飞控只要设置为定高,不管是不是回中油门,油门放在中间位置附近的时候都是可以定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