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电池干扰罗盘怎么破?

楼主(2018-11-26):
我的dh410飞行电流还算小,一般不超过20a电流,最近组了个4s3p的18650电池,以前软包电池没问题,现在这个18650电池如果挂上再接电源就显示罗盘不健康无法解锁,要插上电池自检通过再挂才行,请问老师,这个有办法吗

网友A:
抗干扰用铝箔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用铝箔胶带。

谢谢楼上的,我跟飞控,罗盘相关的地方都已经贴了铝泊,有的都加了几层,还是不行

网友:
磁场很难屏蔽的

楼主:
今天把电池用铝泊带全包了一片,还是白搭的,一样的干扰,估计是离飞控近了,飞控里面那个罗盘干扰了,报错是Compasses inconsistent罗盘不一致

楼主:
无意中解决了,就是挂上电池重新校准一次罗盘,居然可以了,自己也不懂为什么。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意中解决了,就是挂上电池重新校准一次罗盘,居然可以了,自己也不懂为什么。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问 ...

用吸铁石吸一下电池,看看是否能被吸住,
1、电池远离飞控。
2、校准罗盘时,把内罗盘去掉,只用外罗盘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