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是什么穿越机,百度都找不到。不知道什么软件调参

楼主(2018-11-27):
整个盒子里面就是这样,整个像是集成得。插电脑提示没有驱动。请各位大神看看。应该怎么调参什么得。实在不行只能改板子加飞控使用了。

楼主:
完整得样子

楼主:
可以起飞,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前后和左右没有反应。但是油门和旋转正常

网友:
百度不是万能,这个可能是华科

网友A:
c8t6    cc3d无疑了

网友B:
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t6    cc3d无疑了

谢谢,我下个地面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架

除了下面电调分电板之外都是碳纤维机架

楼主:
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前后左右没有反映,油门和旋转正常。

网友:
那你在哪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下面电调分电板之外都是碳纤维机架

机架没得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没得买的吗?

在闲鱼买的

网友C:
很久很久以前……,不对,前段时间也拆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很久以前……,不对,前段时间也拆过一个

什么飞控。怎么调?

网友D:
华科尔的代工飞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科尔的代工飞机吧

是不是代工不知道。可以连接CF地面站遥控所以通道正常。飞行模式不管用自稳或者半自稳模式。俯仰和横滚没有反映。不能操作。其他通道LED  油门 航向 所有通道都正常,就是横滚和俯仰不能操作。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