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YEZONE FPV 眼镜修复

楼主(2018-11-27):
在51发过,感觉这边还是热闹些,直接复制黏贴
由于第一次接触FPV眼镜,飞鲨虽然如雷贯耳但价格也让人惊心,所以当初买的时候问商家:EYEZONE和SKYZONE02哪个好?商家说EYEZON性价比高,所以买了。

EYEZONE外观和飞鲨太像了,如果不是他自称飞鲨旗下品牌,我都以为是山寨的呢。由于第一次插入TF卡可能比较紧,我以为下面那个指示灯孔是退卡用的,结果还没开始用就把里面的指示给撮掉了,后来在官网翻资料才知道那里有个指示灯,这次拆它就是为了焊接这个指示灯。

接收机位置太像飞鲨了,外壳应该可以互换。
拆掉风扇罩,只有中间一颗螺丝,小螺丝刀拧下来后,把整个罩子掰下来就可以

不要风扇罩直接配个发泡橡胶密封垫肯定要好看多了,我查了包括飞鲨的好像也没有可以直接装的密封垫。

下掉底部的三颗螺丝,沿两头慢慢撬开就可以看到内部全貌了,小心显示模块的排线,很脆弱。

这边红色基板是电源模块和视频输入输出接口,立着的是副接收模块。

中间的视频处理模块,背面应该是DVR模块,网上说这眼镜DVR效果比其他眼镜效果都好,不知道是真的不,我没有其他品牌的做比较,要是真那样,其他品牌的dvr功能不要也罢。
这块电路板上竟然还有飞线?而且这款DVR好像没有录音频,耳机可以听到螺旋浆的声音但录像文件没有,只有“噗噗噗”的杂音。不知道是本来就是这样,还是我运气差买了别人返修的,找了EYEZONE官网里的联系方式打过几次电话,前台妹妹接的,帮我转到技术人员那里反正是没人接,要不是前台妹妹声音甜美,早发飙了,反正以后不会再打了。
抱着买了就不后悔的原则,我们继续往下说。

眼镜调瞳距的,这个结构应该都差不多吧。

主接收模块,那个波轮让我想起我的老爱立信手机,但这个波轮向下按是没有用的。

带显示模块,可以显示频道信号,信号强度等,显示信号强度很有用,配合平板天线可以寻机。

网上买的led贴片指示灯,太小了属于那种掉了就找不到的。原来的就是这种,反正拆开壳掉出来后就再也没找到。
几块钱20个,准备掉几个再焊坏几个的,这种led贴片也是脆弱得手摸一下都会坏的。

平常使用的电烙铁,没有风枪,只能用这个,好在当初买他的时候多要了个尖头。

工具准备齐全就开工了

揭开遮光的胶带,开焊。焊接过程就没有拍了,一手拿镊子夹着led,一手拿电烙铁,抖得太厉害,中途还让贴片led掉了几次,用镊子夹住摒住呼吸才把贴片led放稳在焊盘上。

一次成功,出乎我的意料。
装好,再试机,好在没有损坏其他地方,算是完美了。

二十几度的视角来着?就像在电影院坐最后一排看电影的感觉,视角太小,适合容易晕车的人带。EYEzone应该还出一款宽视角的才对,这样选择的人群就丰富些。反正就是凸镜不同嘛。
总的来说,这块眼镜做工还是不错的,分辨率也够用。毕竟1599的价格拿到手就可以用,当然高分辨率更好。DVR音频杂音的问题我想应该是特例,毕竟拆开看那根飞线像是返修过,本来想问问厂家技术的,可惜联系不上。也难得找卖家麻烦了,毕竟做生意也不容易。
最后放上和ET115装一盒的照片,觉得最实用就是ET115这个盒子了,要是还有小点的遥控全部装一盒多好!

网友A:
这个眼镜好用吗,清晰度可视度,比肥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眼镜好用吗,清晰度可视度,比肥鲨如何

肥鲨我没用过没有比较,个人感觉应该就是拿肥鲨一代改的,增加了双接收,一键搜频功能,和dvr吧,用的话还凑合

网友B:
楼主也是动手控呀,不错。这个效果真是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是动手控呀,不错。这个效果真是一般般。

是啊,效果的确一般,也许真是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迟早要换肥鲨hd的,还不如一次到位

网友C:
我的这个眼睛色彩严重发灰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眼睛色彩严重发灰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个问题

与摄像头有关,我用fox摄像头颜色还算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与摄像头有关,我用fox摄像头颜色还算正常

用的fox的v3和1177,图像颜色和sky相比有不同程度的发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fox的v3和1177,图像颜色和sky相比有不同程度的发灰

调一下对比度会好很多,但这款眼镜颜色确实偏淡。对了,你的dvr文件有音频吗?我的回放时只有噗噗的杂音。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一下对比度会好很多,但这款眼镜颜色确实偏淡。对了,你的dvr文件有音频吗?我的回放时只有噗噗的杂音 ...

戴耳机听得到螺旋桨声音,“噗噗”的噪音也有,但回放就只有噗噗的噪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一下对比度会好很多,但这款眼镜颜色确实偏淡。对了,你的dvr文件有音频吗?我的回放时只有噗噗的杂音 ...

还没录过dv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录过dvr

呃!有时间帮试试,如果你的可以录音,我想再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或是返厂维修

网友D:
这款眼镜还带音频接收?不错,别的眼镜没听说过那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眼镜还带音频接收?不错,别的眼镜没听说过那个有

都有吧?其他我还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有吧?其他我还真不清楚

肥鲨都没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有吧?其他我还真不清楚

我联系上eyezone的客服了,打他家的官网的电话转819就是人工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