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i6b配置F3飞控 调参时候接收机没反应

楼主(2018-11-27):
设置ibus的时候提示这样。
然后选ppm模式之后,调参那边还是没反应 怎么办。

网友A:
用ibus根本就不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啊,只要接受机上面插对,然后地面站设置成ibus协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bus根本就不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啊,只要接受机上面插对,然后地面站设置成ibus协议就好了 ...

但是遥控没有反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遥控没有反应啊

你把遥控器模型默认初始化,什么都不用管,然后把接收机接线插在ibus口,地面站配置里面接受机选着ibus。就这样

网友:
估计是你把  遥控器协议弄错了!!!!!!!

网友B(2019-11-23):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这样

没有 但是我准备重新刷原厂固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