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 组合电池

楼主(2018-11-27):
买的拆机的 不知道情况如何。用刀可劲刮,上锡还是比较容易的,打个座,看着不错。

网友:
还没接线呢

网友A:
设计错了,你应该两个电池之前留链接线的

网友B:
上次看到群里大佬说还有特斯拉的拆机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咋样

还没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错了,你应该两个电池之前留链接线的

只是起到固定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起到固定作用的

线凸起来很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看到群里大佬说还有特斯拉的拆机电池呢

特斯拉也是18650啊,最多换了层皮而已,换汤不换药

网友D:
用不用助焊剂,好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用助焊剂,好上锡????

几乎不用   焊丝电烙铁一块  很容易   不过  表面要打磨的大一点  深一点

网友:
没牛币 先水一波赚牛币

网友:
小电池配小机,这样增加重量,还不如热缩膜一包完事

网友:
设计不错,适合在固定翼上面使用,

网友:
自己DIY点焊机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用助焊剂,好上锡????

可劲刮 用点焊锡膏 很容易

网友E(2019-01-23):
自己雕刻机做的卡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雕刻机做的卡具啊

3D打印

网友(2019-03-03):
我有个想法,在两端正中心开孔,对穿一根细钢丝拉紧固定,在电池触电内放置带导线的金属触片,只要拉线够紧,金属触片就不会松动。这样也很容易更换拆卸电池。

网友:
到底续航怎么样,能说说嘛?大哥

网友:
后续图片呢?

网友:
首先确定18650的安全性差一些。放电能力不知道如何。

网友:
用18650电池,电流够吗?

网友:
到底怎么样,哥们

网友(2019-05-07):
看用在哪里吧

网友:
一节3c。放电倍率不够

网友:
这个要大电流就只能多并几节了

网友(2019-06-24):
支持分享资料,造福模友!

网友:
18650比航模软包电池靠谱多了

网友(2020-02-16):
不好意思啊,挣点牛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