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模友 桨搭配的问题

楼主(2018-11-27):
打算装个250或者280休闲飞,不用来穿越  用apm飞控,买了几个大疆御的电机 2008 1400kv  用子弹头上5寸或者3叶桨 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效率怎么样??

网友:
你快拉倒吧,桨要用8寸的,轴距330以上

网友:
如果只买了电机的话,建议增大轴距,像楼上说的那样。

如果想要玩小一点的,只能换电机,提高kv

网友:
8-9寸桨。

网友:
上5寸六叶桨可以试一试。

网友:
kv太小了,装250最起码要2300kv的吧

网友:
可以飞起来,至于效果就不知道了。御原配的应该是七寸桨3s电池。可以试试六寸桨4s。不知道会不会烧

网友A:
楼主有什么好子弹头夹具推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什么好子弹头夹具推荐一下。

基本都用御的桨夹和桨,但是我用过一段时间振动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用御的桨夹和桨,但是我用过一段时间振动很大

那种桨夹桨贵,子弹头那种有好的推荐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