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CNC雕刻机加工电路板

楼主(2018-11-27):
上回说了要小型化,CNC雕刻机组装调试好后终于加工了第一块电路板。加工后总结一下电路设置参数,线路间距最佳效果要大于15mil,最小线宽能做到10mil (前提是刀具要买5A级的进口道具),本图加工的过孔设置太小了,下次把过孔设置成0.8的。

网友:
66666666厉害了,我也有雕刻机

网友A:
请问大师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B:
这是在覆铜板上刻的?

网友:
厉害了,有设备就是好

网友C:
你是用什么软件做的PCB刀路啊

网友D:
期待楼主出视频,只看过外国人的。国内没见哪位大佬出过,最好能发到哔哩哔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师是怎么固定的

同T型螺母加铝合金压片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覆铜板上刻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什么软件做的PCB刀路啊

用的是ARTCA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出视频,只看过外国人的。国内没见哪位大佬出过,最好能发到哔哩哔哩

没时间去录视频

楼主:
雕刻电路板已经制作完成,尺寸23x14 毫米,达到预期目标。这是一个双层的电路板。

网友E(2019-03-12):
雕刻机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雕刻机贵不?

便宜的1000以内可以解决,但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