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刷新固件后的问题!

楼主(2018-11-28):
pix刷了最新固件后,定位成功后高度好像就直接成海拔高度了,我的多轴从来还没飞过超过200米高呢!还有就是自动调参也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一节电池轻松调好了,现在呢!开始都正常的在调,到了后面调俯仰就一直绕圈飞行,偶尔调一下,

楼主:
这绕圈绕得哦

网友A:
这是什么app

网友B:
绕圈飞行?检查下罗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app

云卓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圈飞行?检查下罗盘看看?

谢谢你的建议!只是自动调参要绕圈,其他飞行正常的

网友:
习惯就好  我都也是一样    3.6.2版本问题吧  不懂哪里修改设置貌似显示的是海拔高度    可能下个版本会恢复吧 猜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直接显示60米。解决办法:刷回旧版本固件

网友:
刷回3.5.2固件。目前我的3.5.2固件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