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刷固件问题

楼主(2018-11-28):
大佬们,我pix刷固件检测不到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佬遇到过,链接校准调参都可以,就是刷固件检测不到,刷什么的固件都检测不到,前几天六轴可以,按一下飞行管理复位按钮可以嘛

网友A:
朋友送给我一个这个但不知道从何下手,他换的大疆省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送给我一个这个但不知道从何下手,他换的大疆省心多了

大江就是不用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