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摄像头图传问题

楼主(2018-11-28):
玩了很久室内小无刷,感觉能试着去玩大机了,然后自己网购了大机的各项配件,一点一点摸索,各种接线和功能基本都没问题,到最后卡在了接收屏显示问题,图传是熊猫的最新版,接线也是按照说明书来接的,摄像头也是,通电后竟然显示不了视频信号,以为自己线接错了,重新检查了一遍,到最后还是一样接收不到视频信号,没办法,只能是摄像头有问题寄回厂家维修了(前几天厂家打电话来说摄像头功能正常);摄像头寄回的过程中自己实在无聊又淘购了配件,准备组装一架小尺寸的机,图传是三层小飞塔里的熊猫mini图传,雨燕swift2摄像头,整到最后没想到又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运气也是忒好了,所以请教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谢谢了。
用的是小飞手一代显示器,接线如下(摄像头的5-36v、GND、Video分别接了图传里的5v-out、GND、Video,图传的7v-24v、GND、RX分别接的是飞控里的RAM、GND、TX2)

网友A:
不要osd的话,你这么接感觉没错,可能是图传供电不足,要osd的话,你可以试试摄像头的5-36v,GND ,Video 分别接飞控的5v,GND ,Vin

网友:
图传的7v-24v、GND、RX分别接分电板9v或者12v,video接飞控vout,地线随便接,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
是没有图像还是没有osd信息

网友:
图传的7v-24v、GND、RX分别接的是飞控里的RAM、GND、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osd的话,你这么接感觉没错,可能是图传供电不足,要osd的话,你可以试试摄像头的5-36v,GND ,Video 分 ...

谢谢,按你的方法焊接终于可以看到图像了。不过我第一个组装的机也曾今用过这个方法,还是看不到图像

网友:
接那么多线干嘛,三根就够了

网友:
看下摄像头是不是12V的,是的话可能要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