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老师帮我看看乐迪AT9S设置问题

楼主(2018-11-29):
我把左手油门改了自动回中之后,现在油门量是50%,怎样设置油门回中后是0%呢?谢谢!

网友A:
可以设置的

网友:
好像在系统设置里改摇杆模式1或者2具体忘记了

网友B:
油门曲线设成一个v型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的

可以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设成一个v型曲线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点吗谢谢

在系统设置里面设置摇杆1或者2

网友:
问题是你这样设置,为的是玩什么东西?

网友C: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请问您是在哪里看到这个50%的呢?
如果怀疑遥控器的油门通道输出有问题,您可以
进入基础菜单——舵量显示,看一下回中后的3通道是否有舵量值,
如果没有就说明油门通道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请问您是在哪里看到这个50%的呢?

你好,我的rc6gs和at9s都在用,由于是新手都不懂,你们的遥控器要是有视频教材就好了,好多功能都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rc6gs和at9s都在用,由于是新手都不懂,你们的遥控器要是有视频教材就好了,好多功能都不会用 ...

您好
这两款产品都是有使用说明书的。
其中一些功能设置也有拍摄视频教程,
您在使用前可以先阅读说明书,使用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售后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