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80 X8 飞得时间好短

楼主(2018-11-29):
                        H680的架子  2212零度无人机拆机电机  1045桨   飞控X8模式四个电机四个电调  用3400的电池只飞7分钟  起飞重量1.8公斤  没有云台图传等,留空7分钟正常吗?那位大神给说说!谢谢!

网友:
这配置完全不合理

网友:
正常 这个配置就是这样

网友:
电机,电池,桨 配这680机架,都小 不只一点。

网友:
很正常,重量也大

网友:
680机架都可以装17寸桨了

网友:
2212的电机,建议你换个450或者以下轴距的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