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题,大疆NAZA飞控

楼主(2018-11-30):
跪求大神,大疆NAZA飞控磁罗盘校准过了,但是还是在GPS模式下有抖动,定点有点前后抖动偏移,大疆NAZAMLITE飞控在GPS模式下产生轻微前后俯仰抖动该怎么调整解决,有大神可以解决嘛?

网友:
看看是不是俯仰感度太高,稍微降一点

网友:
调节感度啊,和磁罗盘没影响

网友:
降低感度

网友:
感度降低

网友:
感度太大了!

网友(2019-01-08):
你好,你在要飞的地方重新把罗盘孝正一下,找搬动三通道开关在gps 姿态 关闭模式来回切换6-10次,看到大疆的led模块灯变成黄色长亮就开始先水平校正罗盘,校好后,灯会变成绿色然后再把机头向下垂直旋转1圈,直到指示灯熄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