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改回中求助

楼主(2018-11-30):
pix飞控如何做到和大疆一样,推油门上升拉油门下降,松手悬停,改了油门回中后要怎么设置?

网友:
起飞之后用定高模式就行了吧,我记得APM定高模式悬停就需要油门摇杆回中的

网友:
pix好像改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pix都可回中油门

我现在把遥控已经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