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30):
小白一个,啥都不懂,用BF调参是刷不了固件,显示这个,啥意思啊,是没驱动嘛?但是已经从泡泡老师那里下载了驱动安装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大哥能解释解释

楼主:
图片有点模糊,第一张照片下面写的字是引导程序无响应

网友:
需要进dfu模式,也就是短接boot刷写,dfu驱动可以用zadig安装

网友:
中文版从呢下载的。。。。。。。。

网友:
你的com口就不对
得是dfu口才行

楼主:
感谢各位,固件刷上了,倒是油门不能解锁了

网友(2020-10-31):
能告诉下你是怎么刷上的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