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OSD接上图传显示问题。

楼主(2018-11-30):
OSD接上图传,怎么显示屏上都是Ⅴ?这是什么问题?大佬们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
更新字体就好了

网友A:
bf   osd页面,点击右下角(字体管理器),再点击新页面,(更新字体)

网友B:
字库没有刷新。不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库没有刷新。不配套

老师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   osd页面,点击右下角(字体管理器),再点击新页面,(更新字体)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已经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