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换电机、桨,飞机飞不了!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8-12-01):
请问3508kv400电机用几号桨?我用1555桨飞不了。
电调40a,电池3s,35c,原来用新西达1100kv,1045桨可以飞的。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电调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换了吗?

没换

楼主:
40a应该可以吧?

网友B:
3508电机 好像最小用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8电机 好像最小用4S电池

可是电调只有3s的,接4s会不会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电调只有3s的,接4s会不会烧?

你是40a电调嘛,,我的20a用4S也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40a电调嘛,,我的20a用4S也没问题的

可是上面写了2s~3s,能不能接4s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上面写了2s~3s,能不能接4s呢?

你要了解电调的A,和电池的S的意思了,,你也可看淘宝的各牌子3508电机的参数,写明用4s电池至6s电池的

网友:
一般2212的电机都最小用3S电池,,很小听說用2S。。。小的穿越机或有用2S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了解电调的A,和电池的S的意思了,,你也可看淘宝的各牌子3508电机的参数,写明用4s电池至6s电池的

似乎有道理,谢谢

网友:
你的电调好盈天行者40A?那就不能用4s,天行者系列只有3s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换

换了电机电池和电调都要更新,3508至少要4s,还要用4s电调,当然推荐6s效率会高很多,相对也要6s电调

网友:
3508 400kv用6s 1555桨30a电调才行

网友:
XXD40A不能4S

网友:
起飞不了
原因:电机KV太低,同时电压太低,造成螺旋桨转速不够,从而产生的拉力不够
解决:1)更换高KV电机-这个基本不考虑,你已经买了电机
          2)400KV最好上6S电池,但同时要注意起飞重量不能太轻了,不然不抗风,最好看LOG悬停油门在50%左右RCOUT,40%~60%之间也行,太低太高都不好,易造成油门上、下饱和,会出现姿态不稳。还有1555蜻蜓桨会比图中桨飞得稳些(轻量化配置时),原因是蜻蜓桨弦长短,产生相同拉力时,相对转速会高些,有利于姿态稳定

网友:
电池用4S及以上,不知道你多大的机架,400Kv的用11.12寸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