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命

楼主(2018-12-01):
一次摔机之后  然后起飞  然后就成这样了
怎么办啊     啊啊啊啊啊  好烦  ,不是电机问题吧  哪一头屁股高   那个电机就几乎不动

楼主:
最后一次飞  是在空中有个桨突然炸了   然后掉下来 就一直这样啊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呗 空心杯还是挺脆弱的

网友:
用手拿着试一下震动,是不是太震了?把陀螺仪平行震傻了,把震动想办法减少

网友:
电机轴弯了,换个电机稳稳地

网友:
电机坏了吧!

网友A:
水平拿着起飞,不脱手看看四个电机是否都转,同时感受一下每个方向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拿着起飞,不脱手看看四个电机是否都转,同时感受一下每个方向力度。

然后呢 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拿着起飞,不脱手看看四个电机是否都转,同时感受一下每个方向力度。

这样 怎么办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换个新飞控

网友B:
看看电调。。有没有摔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调。。有没有摔坏

网友:
一般穿越机是四合一电调的,就是电机连接 电调(一电子板的东西)电调连接电池和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 怎么办啊

起码可以判断那个轴力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