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请问下,为何我的px4只要连接GPS,地面站就会报错崩溃关闭

楼主(2018-12-03):
(图片)

网友:
换台电脑或重装软件

网友:
换个版本吧!

网友A:
不会是GPS损坏,内部短路了吧?GPS拆开,用USB-TTL刷机板,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GPS损坏,内部短路了吧?GPS拆开,用USB-TTL刷机板,检查一下。

网友(2019-01-06):
https://github.com/mavlink/qgroundcontrol/releases/
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