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调参软件

楼主(2018-12-03):
(图片)

网友:
这个没有用过,不知道。按道理支持WIN7应该支持WIN10

网友:
支持不过安装驱动要麻烦一点

网友A:
可以的应该,naza m lite可以用WIN10

网友:
需要修改时间才可以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应该,naza m lite可以用WIN10

为什么我的驱动啥的都正常,就是连不上飞控??NAZA   V2调参软件 ronin调参软件,cc3d调参软件,精灵4调参软件 作者:anyhow18 6356 NAZA   V2调参软件 ronin调参软件,cc3d调参软件,精灵4调参软件 作者:anyhow18 6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