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这几根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8-12-03):
(图片)

网友:
红正黑负黄信号

网友A:
红黑接红黑,信号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黑接红黑,信号随便接

试了,不行啊

网友B:
普通数据线不行的,插头剥开,里面有五个接线端,接一个地线,还有一个

网友C:
相机设置PAL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机设置PAL模式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数据线不行的,插头剥开,里面有五个接线端,接一个地线,还有一个

能详细一点吗,或则有卖这样的数据线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或则有卖这样的数据线的吗

某宝有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或则有卖这样的数据线的吗

随便找的,你看一下

网友D:
发射器通电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器通电了么?

发射器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的,你看一下

好的,感谢

网友E:
自己改装的插头不行    有一根线没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改装的插头不行    有一根线没引出来

嗯嗯,我准备买线了

网友:
山狗要选输出模式的哇

网友:
红线不用接,直接接黄线和黑线就行

网友:
自己改一个插头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器通电了

对蘋了么?,调一下发射器的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