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会装这种云台吗

楼主(2018-12-03):
(图片)

网友A:
不会装?卖家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装?卖家也不会?

卖家不教,找了一堆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哪里

装六轴下面,你会吗,怎么连  飞控遥控器接收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不教,找了一堆借口

机架一般是有云台支架,按实际位置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
可能确实还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一般是有云台支架,按实际位置固定好就行了

线怎么接呢

网友:
弄一根线接接收机控制俯仰就好了,不经过飞控,建议机器先调好了再来云台吧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几句话真的说不清楚。。。

网友:
simple bgc8位云台。我记得我有教学视频

网友A:
不会接电?一正一负都不会接?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玩了,你这样会气死商家和论坛众人的兄弟

网友:
接上电源线,应该不能超过3S,如果是调试好的云台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接电?一正一负都不会接?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玩了,你这样会气死商家和论坛众人的兄弟

网友:
这种云台都比较简单。主要看你的控制方式。
方式一:通过接收机直接接线控制,这样的坏处是飞行器需要一个遥控器,云台需要一个遥控器,飞行的时候控制云台手忙脚乱。接线一般就是云台上会有3-4个通道,一个供电的(从分电板上焊接引出),一般是7-24V,12V最保险。roll横滚、pitch俯仰、yaw航向,一般只用到俯仰就行了,找个杜邦线,分清信号端,连接接收机,自己连哪个通道就找对应的通道控制就行。
方式二:把控制通道用杜邦线接到飞控的辅助输出通道,通过遥控器跟飞控调参映射通道,就可以控制了,大疆这些商品控直接映射就行,APM跟PIX飞控需要到参数树里面设置。具体设置方法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059&fromuid=23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