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s遥控器校准怎么调

楼主(2018-12-04):
用这个at9s遥控器控制naza lite,往上推油门停了,往下退加速,什么情况呀,求帮助解答,感谢

网友A:
三通道设置反向,好像是叫油门行程,对吗?

网友B:
在 舵机相位 里,把三通道设置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通道设置反向,好像是叫油门行程,对吗?

不知道,放学我回去试试,感谢(´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舵机相位 里,把三通道设置反相

嗯嗯好的,我下午回去就试试

网友C:
把油门相位调成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油门相位调成反相。

嗯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放学我回去试试,感谢(´ω`)

软件也可以设置反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通道设置反向,好像是叫油门行程,对吗?

当时都调好了,结果都插好,螺旋桨都不转了,啥情况,知道吗

网友A:
找一下泡泡老师视频,一步一步找出问题,也可以增加一点经验,我已经退模快一年了,很多已经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泡泡老师视频,一步一步找出问题,也可以增加一点经验,我已经退模快一年了,很多已经忘了

嗯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