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小四轴

楼主(2018-12-04):
diy机架,20cm轴距。1020空心杯电机,f3evo飞控,25mw图传,600mah1s动力电,天地飞ppm接收机,天六。http://xiaoying.tv/v/zo5Plm/1/?fromApp=XiaoYing&toApp=copylink&toApp=copylink

网友A:
历害,成本多少钱,看着很简洁,还有图传接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历害,成本多少钱,看着很简洁,还有图传接屏呢?

口袋fpv,手机图传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历害,成本多少钱,看着很简洁,还有图传接屏呢?

两根4mmx200mm方形碳管,三层1mm碳纤维小方板(出厂已有孔位),一些螺丝铜柱,20块左右。

网友B:
1020哪弄的 力道如何?

网友:
多大的桨?我也弄了一个桨是70mm的,1020电机,飞不起来啊,动力不足

网友C:
漂亮,整机有多重?1s动力用那么大空心杯会不会动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整机有多重?1s动力用那么大空心杯会不会动力不够?

九十多克了,能飞飞航线,起但始终重了,机动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20哪弄的 力道如何?

某宝很多,同样1s,要比8520暴力,是1.2mm输出轴。

网友D:
桨尺寸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尺寸是?

75mm

网友:
围观下,就过来看看

网友(2019-03-13):
为什么不整个减速组?

网友(2019-04-30):
感觉碳杆粗了,3mm足够,铜柱换尼龙的,会轻不少。
另外,全油门总电流多少?

网友:
求教固定电机座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