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锐视FPV屏 旗舰版 三天线使用方法分享:

楼主(2018-12-04):
       鹰眼锐视(普及版除外)可以在FPV界面、DVR界面、AV3界面进行切换,自带双天线版本的油两个信号输入,而AV3可以作为第三个信号源输入,这也就是三天线的源由。
如图: 平板天线,蘑菇头天线,另外AV3输入 清男5.8G双菱天线(右下角)收到的视频信号。
这样,飞机在远处时,就可以把视频输入切换到AV3,充分发挥双菱天线的作用。

AV3信号输入的接线请看下图:

       根据鹰眼屏幕说明书,其AV3输入信号接口就是“黄色”的视频输入信号线(已在下图中标出);根据其接头,就知道鹰眼的六针(6p)接口的从上往下分别是 视频输入信号线和地线,将外置5.8G接收输出的AV信号接入,即可获得第三路AV信号。

网友:
要手动切换啊

楼主:
是的,不过飞远后一般就双菱天线给力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飞远后一般就双菱天线给力些

双菱角度很小?

网友A:
那不是就用了一个天线吗?av1是两个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就用了一个天线吗?av1是两个天线

嗯,但是这样你就有三个选项了,一公里飞远后蘑菇天线基本没用,具体怎么组合看个人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但是这样你就有三个选项了,一公里飞远后蘑菇天线基本没用,具体怎么组合看个人咯

为什么双菱不直接接AV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双菱不直接接AV1?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但是这样你就有三个选项了,一公里飞远后蘑菇天线基本没用,具体怎么组合看个人咯

蘑菇没用,不是还有一个枫叶小平板吗?

网友:
智商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