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自稳模式起飞晃动求大佬指教

楼主(2018-12-04):
F4飞控,210机架,2205电机,5040三叶桨,18A电调,3s2200电池,装好后自稳模式起飞,飞机回晃动,怎么调pid都不行,不知道是我没调对该调的参数还是怎样。求大佬帮忙看一下,谢谢!!!

默认参数

自己调的

网友A:
调pid没用,应该是你电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pid没用,应该是你电机问题

我的也是这样!用CC3D都不抖,换了f4和新银燕电机新桨就是抖!给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pid没用,应该是你电机问题

意思电机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用CC3D都不抖,换了f4和新银燕电机新桨就是抖!给分析分析?

我之前是装的naza,换了个f4,就晃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