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航惨不忍睹

楼主(2018-12-04):
机架挺重的总重没有称过,电机杂牌2212 920kv    9450桨  3s2200电池两块电池电压飞到3.8就下来了格式的能飞6分钟左右,另一块4分钟左右,现在准备换一块4s3300电池,能加多少时间?还有没有大神推荐个450的机架

网友A:
最低得用个4s4千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得用个4s4千多的吧。

是准备上4千多的,怕太重

网友B:
这个动力没有什么潜力,换成2216,11寸桨叶,电池4s5000以上,估计能到2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动力没有什么潜力,换成2216,11寸桨叶,电池4s5000以上,估计能到20分钟左右

2216应该要换450机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动力没有什么潜力,换成2216,11寸桨叶,电池4s5000以上,估计能到20分钟左右

2216要450机架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准备上4千多的,怕太重

机架多重

网友:
目测空机重量超过1kg,上4s5000+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多重

看介绍是355实际没称过

网友C:
你3.8就下来了哇 我都3.5 3.6的样子下来的

网友D:
机架看我洛    360g的机架

网友:
4s2p的18650,续航顶天

网友:
3.8的话电量起码还有50%

网友:
起码飞到3.6V再下来
反正我都是飞到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3.8就下来了哇 我都3.5 3.6的样子下来的

过几天试试3.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看我洛360g的机架

我也画了个550轴距的架子,不过还没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几天试试3.6吧

我的已经切了很多

网友E:
还有Bb响设置3.8落地会回升到3.9以上,我一般设置3.6/3.7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Bb响设置3.8落地会回升到3.9以上,我一般设置3.6/3.7

好,过几天试试

网友:
续航时间应该是增加电池的容量啊。为什么要增加电池的电压?

网友:
这个容量也就15分钟最多了

网友:
3.3在下来吧

网友:
不能吧,我用的34块钱的450架子,4300能飞10分钟

网友F:
楼主大大你是用的什么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大大你是用的什么控的?

乐迪AT9S

网友:
额,我说错了  ,是什么飞控  ,正在想装一台280或者330的机的
先围观

网友(2019-01-07):
你电机kv值920,装1047或者1050的浆,再大点都可以,

网友:
楼主你的浆小了吧,电机的kv值完全可以配个1050的浆都嫌小了

网友:
机架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