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高压电调

楼主(2018-12-04):
请问
这里不能取电
那在哪里可以取电

网友:
单独供电

网友:
你可以在加一个7805降压单独出来供电

网友:
或者加个降压模块出来供电

网友(2019-01-04):
请问下刷固件是那几只脚高压电调 电调 作者:164281221 520 rx tx 是哪两只脚?

网友A:
请问下你做的电调有刹车吗?

网友B:
我也想做个,需要什么零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做个,需要什么零件啊?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2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 ...

谢谢,找到了,准备淘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找到了,准备淘零件了。

萝莉高压电调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236

我做的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萝莉高压电调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236

我做的 见笑了

焊工挺好的呀。。。最后你还是没有在电调上接接收机的供电线哦!,你做出来是用的多少伏的电啊?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我做了一个电调,停止不动的时候突然给大油门电调会重新启动,这个你的是吗?

楼主(2019-02-15):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做的电调有刹车吗?

没有,我也想找一个有刹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我做了一个电调,停止不动的时候突然给大油门电调会重新启动,这个你的是吗?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