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 ER9X 加背光 教程 FS-TH9X

楼主(2018-12-04):
富斯9,加背光,成品镇楼:

时间有点久远了,整理照片时翻到一些以前拍的加背光流程,想着弄个教程,方便后人(未刷ER9X的也可以加背光; 有了ER9X固件的FS9,也是一代神控,电脑调参233)

所需器件:
1.   闲置的座机电话,或者有背光的电子设备,拆了,基本元件就齐全了;
2.   降压模块,可有可无

一. 拆座机电话

看到没,你要的背光板就在这儿了,就一个led灯加个塑料板,结构很简单

二. 点亮led灯
led灯+背光板  →_→  就能达到背光效果了,

要是身边没有电阻也没关系,还是那个字,“拆”,把座机上的贴片电阻也拆下来,用万用表测测阻值,找个合适的。

三.  安装背光板
先来看看FS9的屏幕后盖

原装屏幕下的黑色海绵是用于固定、保护显示屏的,如果在这加上背光板就厚了,所以得根据背光板厚度适当削减黑色海绵的厚度,再安装背光板:

(从图中可以看出楼主已经把黑色海绵削薄了些)

接下来把背光板贴到黑色海绵上去
:

盖上盖子,就大功告成了

闲谈:
Er9x固件中有个选项就是打开和关闭背光灯,那需要改进下电路,很麻烦,我先把图放上,借的图  ,如下

其它么,Er9x的可玩性还是很高的,但有些过气了,大家都转x9d去了

看这帖情况如何吧,可以再开个 er9x刷机帖 ^_^

网友:
注意图片要上传到本网服务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一边亮一边暗  我是拆的坏掉的MP4屏幕的灯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一边亮一边暗  我是拆的坏掉的MP4屏幕的灯排

亮度均匀的,我装的不是太好,左边缺了点,看起来暗些,不影响

网友:
当年也改过一台,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9-02-06):
數主..什麼時間開個 er9x刷机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