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电压烧坏电调怎样维修?

楼主(2018-12-05):
两个电调应该只能上7.4V,但我用11.1V电后,现在不作用了,只可给接收供电!请教种位大神怎样维修?

网友A:
一般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B:
返厂,已经废了

网友C:
维修的意义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可以具体点吗?这种情况一般是那个元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的意义不大吧?

那就可惜了,两个加起来百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已经废了

返不了,买很久了

网友A:
这种电调很好修的,只要不是MCU挂了

网友:
近的话帮你免费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调很好修的,只要不是MCU挂了

多谢,难不难的,我想学下自己修!

网友D:
不难看看单片机坏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难看看单片机坏了没

怎么看,可以具体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