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ir Mode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8-12-05):
之前不太理解  air mode模式
今天上网搜了一下
说是air模式更适合做动作  油门零的时候电机依然转
那我的电机设置了怠速飞手动的话和这个效果一样吗
还有air模式是全程开启叠加其他模式上还是单独设置一个开关?

楼主:
一直设置怠速飞的手动    没飞过air模式  所以不太了解

网友A:
效果不一样,手动模式下,AIR在0油门电机转的同时舵螺仪参与工作,表现为锁定当前姿态。怠速0油门电机转,但舵螺仪不工作,机子受自重力,外力影响时,机子不能锁定姿态。

网友:
我的做法是叠加到半自稳和手动上

网友:
和手动模式设置到同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一样,手动模式下,AIR在0油门电机转的同时舵螺仪参与工作,表现为锁定当前姿态。怠速0油门电机转, ...

好的  谢谢

网友B:
全程开启和设置开关都可以
AIRMODEL就是针对手动模式来说的
是附加到手动模式上的一种效果
说白了并不是一种单独的模式
它就是用于花式飞行中翻滚时
油门最低时 依然提供一定的动力
来保持姿态 和做出相应的动作

楼主:
好的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程开启和设置开关都可以
AIRMODEL就是针对手动模式来说的
是附加到手动模式上的一种效果

明白了